[电源] 拆小米16000mah充电宝,取电芯做成qc3.0快充宝

楼主:
这个充电宝大概15年买的,用的比较少,原因是充电太慢了
铝外壳的

lg电芯

看下原厂焊点

加了镍片方便焊线

外壳自己打印了一套

18w充电宝主板,增加了可调升压板,保护板,电压表,给小功率设备使用

焊好线,空间刚好

输出电压3.6v到28v

装好充下电

网友:
还烫了滚花螺母进去,用心了。

网友:
这就是杀鸡取卵呀

网友:
我有个16000是松下电池的

网友:
好久没打印3D文件了
但是以前这种平的板材,老是起翘不平,不知是现在机器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是楼主有什么技术特别的招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打印3D文件了
但是以前这种平的板材,老是起翘不平,不知是现在机器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是楼主有什 ...

用喷涂pei板,再喷胶,热床温度给够

网友:
LG的18650,还行。

网友:
  这种好像是 4.35V 电压 ……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种充电宝用的松下电池旧货市场20元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种充电宝用的松下电池旧货市场20元买的

这个价,有点贵。最多10块

网友:
改一改是要好用点

网友:
这样也可以么

网友:
改造后很强大,花了不少心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