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说说智能手机的快充!

楼主:
手机是真我gt5Pro,支持快充 上今天出门了,忘了带充电器,用了个10多年前的充电器1安或者还小一点的,充电线也是比较细的那种,充了一会儿,电池还下降了一点点。

网友:
电池负极是关键,电源管理芯片是根本

网友:
私有协议,第三方只能5W或者10W,没辙,人家就是靠卖周边回本的

网友A:
很多快充说自己66W,80W120W,最后上测量一看,反正我的标80w,测量一看,33w

网友:
一个充电器好几百呢,不如你两块钱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快充说自己66W,80W120W,最后上测量一看,反正我的标80w,测量一看,33w

短时间的峰值功率,一般也就几分钟,不是全程满功率,一方面是电池点亮太低太高时不适合大功率,另一方面是电源散热跟不上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看来只能是原装充电器了。

网友:
经常用快充,电池习惯大口吃饭了,小口吃进去的电比嚼它费的电还多,越吃越饿

网友B:
第三方也得有大功率啊

网友:
真我的充电线USB头子有5个触点,比常规的多一个,一般的线就无法触发这个快充协议。跟别说还是老充电头了。

网友:
好歹也搞个2A的头加粗点的线

网友:
如果是亮屏或者后台有软件运行还真是会这样。

网友:
其实pd qc也够用了,但各家非要搞个私有协议赚钱,,那些个80W,120W也只能维持个几分钟

网友:
能少用快充,尽量少用快充对电池寿命好。

网友:
现在的快充也慢了

网友:
我的手机说是80瓦快充,实际测试刚好过40瓦

网友C:
最好还是原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快充说自己66W,80W120W,最后上测量一看,反正我的标80w,测量一看,33w

测量一看什么,没了?????
其实他们说的66W\80W\120W,你一厢情愿的认为那是功率参数,人家说:那是产品型号......
总之,现在国内电子市场全被这样的大忽悠覆盖,不从国家层面动真格的治理,大家也只能习以为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方也得有大功率啊

第三方 有,不知道是否 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原装的吧

出门外带了,一周五天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