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怎么选大疆vlog和大疆运行相机?

楼主:
出去游玩,想买个大疆Dji Osmp Pocket或者大疆Dji Osmo Action运动相机,由于对这两个器材不甚了解,但是感觉都是出去游玩拍照摄像用的,就是不知道哪一个出去游玩拍照、录像更适合,有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或者有更适合的性价比更好的其它品牌相似器材的推荐一下也可以。

网友: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买,现在价格也不错

网友:
去实体店体验下就知道哪种适合了,我买的Action5 pro。

网友:
这2个是不同的用途,Dji Osmo Pocket有云台防抖适合手持拍摄视频,Dji Osmo Action定位运动相机,更适合拍摄比如滑雪、滑板、冲浪、骑行等固定视角的视频,所以日常旅游还是买Dji Osmo Pocket,可以等等Dji Osmo Pocket要出第四代了,之前降价销售3代就是为了清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