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巨坑之单位的零配电脑都是各种瑕疵

楼主:
巨坑之单位的零配电脑都是各种瑕疵

单位解散时解救出来的几台电脑,这是当时用的cpu之一,在整理时发现异常。当然了,这还是冰山一角,其中还有主板声卡不出声,主板声音异常等等,都是些小瑕疵,统货卖给单位?如果是当瑕疵价那无所谓,问题你当正常的就有点黑心坏透了。
刚拿到时,挺兴奋的,i3 6100的u,心想着能用上6代u也是鸟枪换炮了。
初看U没什么问题,平时只办公偶尔玩玩小游戏也是挺正常,不过眼尖的网友估计看出来了,左下角的焊盘好像不正常。
刚好在用热风枪,就打算将易碎贴撕掉,结果一撕掉,心拔凉拔凉的。

用微距放大镜看,上方有两套不正常的焊盘。

而左下方的大焊盘。

调整角度后,心更随了,还有一套小焊盘!!

左上角的两个焊盘。
也就是说,左下方一个大电容,及小电容,左上方两个小电容,均缺失,虽然不影响正常办公,但是这种U就是瑕疵U了,除了自己用,估计卖都卖不掉了。

网友:
补上去就行了,缺这么多电容,肯定有出错。

网友:
单位办公用的,我个人认为,当年486的性能已经够用有余、、、、鸟。

网友:
采购不是吃回扣了,就是被骗了

网友:
所以单位解散了

网友:
采购故意的吧,这样的U价格差很多,赚不少差价

网友:
供货方这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吧!

网友A:
你们单位采购应该是有渠道搞到这些问题产品,不然一下子搞不到这么多台的。

网友:
对于单位的批量采购,正是不良商家出瑕疵货的好时机。

网友:
供应商:你就是说能不能用吧!

网友:
这采购问题大大的啊,,这是买的啥电脑啊//

网友:
能搞到这种瑕疵品也算本事

网友:
应该是组装电脑。如果是品牌机,一般都是密封好的。

网友:
不是一手的,
其实i3 6100也一般

网友:
比我这2代强

楼主:
早期,我是用B75+I5 2400的,经常一个星期不关机的。
后来单位解散就拿回去用了,这种U总是有点不太正常,但是又不是不能用。。
一直到这次发现这个问题,才恍然大悟。

网友:
可能购入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我是用B75+I5 2400的,经常一个星期不关机的。
后来单位解散就拿回去用了,这种U总是有点不太正常 ...

不拆开平时运行正常不出问题,主要是稳定,公司买的配置低价格贵,但是要跪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单位采购应该是有渠道搞到这些问题产品,不然一下子搞不到这么多台的。 ...

猜测吧,要么就是给的价格低,要么就是给采购回扣了,所以才有这种事情发生,当然了,办公电脑配置这么高本身就是奇怪的事情。。之前一台10代U的电脑集成声卡不正常,用10代U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