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六十三章 运动侦测实验

楼主(2025-11-10):
第六十三章 运动侦测实验

乐鑫AI库中提供了一种名为运动侦测API接口的功能。该功能的原理非常简单:只需要获取两张图像数据,然后通过AI计算判断这两个图像是否匹配。如果图像不匹配,则说明当前处于运动状态;如果图像匹配,则说明当前图像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本章,我们调用乐鑫AI库的运动侦测API接口来实现运动侦测功能。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63.1 硬件设计
63.2 软件设计
63.3 下载验证

63.1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使用乐鑫官方的ESP32-WHO AI库对OV2640OV5640摄像头输出的数据进行运动侦测。
2. 硬件资源
1LED
LED-IO1
2XL9555
IIC_INT-IO0(需在P5连接IO0)
IIC_SDA-IO41
IIC_SCL-IO42
3SPILCD
CS-IO21
SCK-IO12
SDA-IO11
DC-IO40(在P5端口,使用跳线帽将IO_SETLCD_DC相连)
PWR- IO1_3XL9555)
RST- IO1_2XL9555)
4)CAMERA
OV_SCL-IO38
OV_SDA- IO39
VSYNC- IO47
HREF- IO48
  PCLK- IO45
  D0- IO4
D1- IO5
  D2- IO6
D3- IO7
  D4- IO15
  D5- IO16
  D6- IO17
D7- IO18
RESET-IO0_5XL9555)
  PWDN-IO0_4XL9555)
3. 原理图
本章实验使用的KPUESP32-S3的内部资源,因此并没有相应的连接原理图。
63.2 软件设计
63.2.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63.2.1.1 程序流程图
63.2.2 程序解析
在本章节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个文件:esp_motion_detection.cppesp_motion_detection.hpp。其中,esp_motion_detection.hpp主要声明了esp_motion_detection函数,其内容相对简单,因此我们暂时不作详细解释。本章节的核心关注点是esp_motion_detection.cpp文件中的函数。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解析esp_motion_detection_ai_strat函数的工作原理。
TaskHandle_t camera_task_handle;
TaskHandle_t ai_task_handle;
QueueHandle_t xQueueFrameO = NULL;
QueueHandle_t xQueueAIFrameO = NULL;
/**
* @brief       摄像头图像数据获取任务
* @param       arg:未使用
* @retval
*/
static void esp_camera_process_handler(void *arg)
{
    arg = arg;
    camera_fb_t *camera_frame = NULL;
    while (1)
    {
        /* 获取摄像头图像 */
        camera_frame = esp_camera_fb_get();
        if (camera_frame)
        {
            /* 以队列的形式发送 */
            xQueueSend(xQueueFrameO, &camera_frame, portMAX_DELAY);
        }
    }
}
/**
* @brief       摄像头图像数据传入AI处理任务
* @param       arg:未使用
* @retval
*/
static void esp_ai_process_handler(void *arg)
{
    arg = arg;
    camera_fb_t *face_ai_frameI = NULL;
    camera_fb_t *face_ai_frameI2 = NULL;
    while(1)
    {
        /* 以队列的形式获取摄像头图像数据 */
        if (xQueueReceive(xQueueFrameO, &face_ai_frameI, portMAX_DELAY))
        {
            if (xQueueReceive(xQueueFrameO, &face_ai_frameI2, portMAX_DELAY))
            {
                /* 判断图像是否出现运动 */
                uint32_t moving_point_number = dl::image::
get_moving_point_number(
(uint16_t *)face_ai_frameI->buf,
(uint16_t *)face_ai_frameI2->buf,
face_ai_frameI->height,
face_ai_frameI->width, 8, 15);
                if (moving_point_number > 50)
                {
                    printf("Something moved\r\n");
                    /* 此处是在图像中绘画检测效果 */
                    dl::image::draw_filled_rectangle(
(uint16_t *)face_ai_frameI2->buf,
face_ai_frameI2->height,
face_ai_frameI2->width, 0, 0, 40, 40);
                }
                else
                {
                    printf("Something not moved\r\n");
                }

                esp_camera_fb_return(face_ai_frameI);
                /* 以队列的形式发送AI处理的图像 */
                xQueueSend(xQueueAIFrameO, &face_ai_frameI2, portMAX_DELAY);
            }
        }
    }
}
/**
* @brief       AI图像数据开启
* @param
* @retval      1:创建任务及队列失败;0:创建任务及对了成功
*/
uint8_t esp_motion_detection_ai_strat(void)
{
    /* 创建队列及任务 */
    xQueueFrameO = xQueueCreate(5, sizeof(camera_fb_t *));
    xQueueAIFrameO = xQueueCreate(5, sizeof(camera_fb_t *));
xTaskCreatePinnedToCore(esp_camera_process_handler,
                       "esp_camera_process_handler", 4 * 1024, NULL,
5, &camera_task_handle, 1);
xTaskCreatePinnedToCore(esp_ai_process_handler, "esp_ai_process_handler",
6 * 1024, NULL, 5, &ai_task_handle, 1);
    if (xQueueFrameO != NULL
        || xQueueAIFrameO != NULL
        || camera_task_handle != NULL
        || ai_task_handle != NULL)
    {
        return 0;
    }

    return 1;
}
上述原理非常简单:只需要在ai_task_handle任务下获取两张图像数据,然后通过AI计算判断这两个图像是否匹配。如果图像不匹配,则说明当前处于运动状态;如果图像匹配,则说明当前图像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最后,我们使用消息队列将当前图像数据传输至LCD进行显示。
63.3 下载验证
程序下载成功后,当检测到图像变化时,图像左上角有蓝色块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