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厂家安装都用ppr管就是为了多收费吗

楼主:
买了个热水器,发现这东西包安装但是要收费的,不仅材料费要收,就算所有材料都自备也要收费,看了评价装个热水器费用还不低,评价上都是用的ppr管,费用至少都在100以上,是因为ppr管需要用好几个弯头加4个活接可以多收费,而且熔接需要时间,不像用金属波纹管直接拧上就好了不好收费?而且拆旧还要钱,所以我果断拒绝了安装,这东西安装有啥难的,往上一挂就行,连接管用金属波纹管不香吗?2根管也就十几块钱。还有早几年买空调是可以免费打一个洞的,现在打个过墙洞要60,也是果断pdd上20多买了个打过墙孔的钻头。

网友:
自己安装不保修

网友:
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跑不了的。
以前不用收费,是因为以前利润高,厂家把这些成本都算到售价里面了。
现在要收费,是因为热水器便宜了啊,这么多年了,人工材料什么都涨,产品售价还降了。

网友A:
用PPR是可以做得美观,品质也有保证。当然,对厂家来说,顺带让师傅赚点钱不是很好么,这样人家也有动力啊!有能力自己做的,也不要去嫌弃别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PR是可以做得美观,品质也有保证。当然,对厂家来说,顺带让师傅赚点钱不是很好么,这样人家也有动力啊 ...

不是光美观,用ppr比用不锈钢波纹管安全一点点。

网友:
厂家不想出多点钱,就会想办法 让师傅赚点钱,他们才有动力更好的服务

网友:
现在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等等电器的安装都是这样的套路了,,以前只有空调有

网友:
我是自己买的波纹管,直接接上,很方便

网友C:
不是免费安装吗,让安装师傅打孔挂上去就行了,自己接个金属软件就能用了

网友:
欸,以前都是金属管啊,,墙上留好接头就行,这是新的套路啊。

网友:
确实美观可靠,但是。。。。。。之前安装肯本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水管,让他重新量长度,后面再换地方就直接买304硬波纹管用

网友:
利用PPR管来计划报废,是一大创新。
明明可以用很短的不锈钢波纹管,偏要搞PPR,还故意没在墙面上固定住PPR,水锤效应大家都知道吧,时间不用太长这PPR就得有小裂缝渗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免费安装吗,让安装师傅打孔挂上去就行了,自己接个金属软件就能用了 ...

你说这对啊,打孔挂上去好像是免费的,我怎么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光美观,用ppr比用不锈钢波纹管安全一点点。

实际上厂家推荐的有不锈钢波纹管,但是看评论里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PR是可以做得美观,品质也有保证。当然,对厂家来说,顺带让师傅赚点钱不是很好么,这样人家也有动力啊 ...

不是嫌弃别人,我要是老了我肯定也要指望售后给我安装,但是感觉故意多收费,既然免费安装就应该跟空调一样自带一定长度管材,超过长度了收费就能理解了,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收费,海尔的收费意图过于明显,我看美的跟万和自备材料是完全免费的。

网友:
现在是不用材料也得拿上门费

网友:
ppr天朝一大特色

网友:
ppr也可以自己搞。

网友:
还是自己搞划算点

网友:
如果有工具得话,买燃气管和铜接头,把家里所有外露得管换了,用着才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