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大艺12V—3锂电池

楼主:
拆个大艺12V锂电池,三节串联。

网友:
这款比2000mah的长一点点

网友:
我的垃圾手电钻在咸鱼上买的电池组和保护板全部换掉了,才7块多3节

网友:
1300是容量吗?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锁

网友:
我每次拆锂电池都是小心翼翼的,害怕。

网友:
我手里也有几个大艺A3的20V的电池,没拆开看过,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容量的电池,也不知道有没有充电协议,是否可更换别的电池;免得拆了电池就上锁了。

网友:
我的电动工具与这个也差不多,换过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