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窗帘滑轮,右边比左边好多少?各位家里用的哪种滑轮?

楼主:
万向的是否更加不容易坏?

网友A:
右边的适合电动窗帘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适合电动窗帘使用

手动窗帘用万向的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B:
性能上黑色绝对胜出

网友C:
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肯定是右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上黑色绝对胜出

什么性能,滑轮还有性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肯定是右边好!

好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窗帘用万向的是不是也可以?

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