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千万不要屯碱性电池!漏液王名不虚传

楼主:
早上媳妇儿说罗技的激光笔没电了,看了下原装电池是GP的,用了至少3年了,空载电压还有1.36V。
感觉还能用,但避免掉链子就换新电池吧。

拿出库存的某电池,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坏了!漏了!存放着就漏了!
以前只有使用时漏,低电漏,刚开始用没多久新电时也漏。

仔细一看,9节基本都漏了,都是底部负极漏液,有的摸着还有明水,有的还有白色结晶。
看了下生产日期2019年,说的有效期10年,这才6年出头就都漏了。
以前新电池没用几次就漏的也有,还把我给孩子买的松下理发器都腐蚀了。
后面买了一些小米的电池,目前好像还没漏过。

总之,这种碱性电池就都别屯了,用完了再买,一次也别买多。

网友:
碱性电池好像很喜欢漏液
还是18650抗揍

网友A:
我之前买得力七号电池30个,也漏液几个,还害了我一个万用表

网友B:
我用磷酸铁锂 14500 替代了,这才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碱性电池好像很喜欢漏液
还是18650抗揍

家里最常用的还是碱性,不是所有设备都适合改锂电。
电子锁的备用电池也是碱性。
小设备比如激光笔 鼠标 遥控器 体重秤等等也都是碱性。

网友D:
还是屯的碱性电池质量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得力七号电池30个,也漏液几个,还害了我一个万用表

因为旧电池漏液坏设备咱们估计都经历不少。
但新电池就漏液我也碰到了一次。
现在等于存放也不行,也会漏,看来他们家就讲究一个买了就用,定时就换。啥聚能啥十年都是虚的。

网友:
5号 7号电池都是碱性电池 电视摇控器不用这电池还能用什么电池 只能半年、1年换一次 就不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屯的碱性电池质量差吧

沃尔玛买的正品南孚不知道算不算差

网友:
南孚漏液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磷酸铁锂 14500 替代了,这才是电池

5号的倒是可以考虑用占位桶平替,7号的很难替代尤其是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沃尔玛买的正品南孚不知道算不算差

市面上南孚的假电池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南孚的假电池最多

我都是在实体店买的,南孚是沃尔玛,小米是官方实体店,买单时顺带买一板,都这样。
如果你要说沃尔玛也是假的,那只能说你对。

网友:
这款电池号称有巨能环,锁住不漏液的。

网友:
就是这个品牌的电池把我的好几个遥控器干废了,大多数是进口品牌设备的遥控器,更换成本大了去了,原厂配的碳性干电池可以用10年以上,我现在不敢把电池装在遥控器上保存,要用遥控器时把电池装上,平时不用时把电池取下。

网友E:
看到这个花纹的南孚就感觉是假的。。。。反正没有老的好用

网友:
这货不知害了多少电子产品了

网友:
以前万用表特别是指针表里面都装的南孚电池,有漏的白色结晶,后来都换成碳性电池。遥控器不用就把电池扣出来,

网友:
南孚漏液王,低耗电设备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花纹的南孚就感觉是假的。。。。反正没有老的好用

大哥,人家改版了好么,这个是沃尔玛买的,很早就换了这个新花纹了。
查了下是19年初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