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12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值低

楼主:
一块老版(双排阻)112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不正常,测量值低,50Hz时是实际值的14%,60Hz时实际值的16%,400Hz时实际值的64%,1KHz时是实际值89%。没找到原理图,这个问题可能是交流整流电路毛病,有专家能指点一二吗?   后记:已以解决,更换C1,分流排阻下方形灰色10nF交流通道电容后正常,原电容失容。

50Hz10V交流电压

60Hz10V交流

400Hz10V交流

1KHz10V交流

网友:
盲猜是不是需要清理一下板子,另外如果不行可以试着把交流部分的4.7uf电容换一下,之前我记得有用铝电解电容的万用表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网友:
这表都被腐蚀了,先处理好再说吧

网友A:
说不定是DO30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DO30的问题。

DO30没有问题,对比过高位表校验

网友B:
从交流频率响应可以看出,低频读数低了很多
查一下交流通路
耦合电容失效或容量严重变小,会出现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交流频率响应可以看出,低频读数低了很多
查一下交流通路
耦合电容失效或容量严重变小,会出现这类问题 ...

就是那个排阻下面方形灰色的10nF的耦合电容C1没有容量了,更换后正常了,谢谢大佬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