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见多识广的拆友帮我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

楼主:
前些日子在医院里陪伴家人,无意中看到医院走廊上有些奇怪的设备,有些知道是什么,有些则不大清楚,只能瞎猜。想请各位帮我长长见识。

这是医院走廊:

这是窗户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象个纽扣电池,但又写着智能按键,没敢按。。。

走廊顶上有些设备认识,比如烟雾传感器、喷淋器、广播、应急照明等,下面这几样只能瞎猜了

这东西是什么?每隔几米就安装一个,非金属外壳

这又是什么?同样每几米就安装一个,不确定是不是金属外壳

还有这个,也是几米一个

这个是应急照明,看标签的模样,估计是符合消防标准的

广播和喷淋器

瞎猜那几个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圆柱和圆椎状的东西是蓝牙信标和医院内部的无线呼叫应答类的东西。如果是蓝牙信标,每几米装一个还可以理解,能够定位到每间病房。内部无线应答系统似乎就没必要安装如此密集了。
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家医院提供院内导航定位,但精度很一般,经常飘到医院外面。

网友:
到医院只关心身体的病变,谁注意这些啊。用的最多的是呼叫护士的应答按钮。

网友A:
屋顶的,圆锥那种,联通,移动信号增强器,反正没有这个,室内就没信号了
第一个好像是保安巡查点,有什么设备,几点钟到了,每天巡查多少遍都是有规定的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保安巡逻的打卡点,到了刷一下,证明巡逻到过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你要拆医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屋顶的,圆锥那种,联通,移动信号增强器,反正没有这个,室内就没信号了
第一个好像是保安巡查点,有什么 ...

信号增强器需要每隔几米就安装一个?我注意过,基本是三米五米就一个,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屋顶的,圆锥那种,联通,移动信号增强器,反正没有这个,室内就没信号了
第一个好像是保安巡查点,有什么 ...

应该是5g的,要不不会这么密集

网友B:
1、WiFi节点,一般为AP
2、信号基站节点,但是造价太高不太可能
3、NFC节点,巡逻、打卡、物体移动检测等用的节点

网友:
这个有wifi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WiFi节点,一般为AP
2、信号基站节点,但是造价太高不太可能
3、NFC节点,巡逻、打卡、物体移动检测等用 ...

AP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不是小娃娃的奶嘴被谁扔到了吊顶上

网友:
没毛病,价格最低收效最高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增强器需要每隔几米就安装一个?我注意过,基本是三米五米就一个,所以觉得奇怪 ...

移动、联通、电信,一个点每家都要有一个啊。
也有可能是无线监护设备、呼叫器的中继器。

网友:
信号放大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