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乱七八糟故障一粒

楼主:
有些年头的微波炉,一直工作正常,直到上个月,上电显示正常,按键正常。但是按加热启动键后秒停,奇怪的是按几次又开始工作,一旦工作又能坚持到结束。

楼主:
本想该换新的了,就没拆开检查,这两天无聊中,上网查资料基本上都指向门开关以及磁控管故障。拆机检查各开关,功能正常,触点也光亮没烧灼氧化现象。因为偶尔能启动加热就排除了磁控管问题。甚至怀疑板上的16安继电器触点氧化。

楼主:
本没怀疑到电源低压电控电源问题,因为显示啥的都正常,拆下滤波电容,有漏液痕迹,测容量还剩320,找遍垃圾箱里的电子垃圾板,就没有一个25v470u的,变压器是10v,继电器工作电压12v,那么搞个16v电容也应该能用。换上个1000u16v,一起恢复正常,又能再工作20年。

楼主:
故障分析,10v交流变压器提供低压控制电源,经全桥整流滤波,电容失效后带负载能力大跌,显示及单片机由12v稳压输出5v提供,所以当12v跌到9v仍然不影响,但是工作继电器由于低压太低无法正常吸合,所以出现秒停,但是当继电器偶尔吸合后工作电流下降又能坚持吸合到工作结束。

网友:
继电器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