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泰瑞MD120墙体探测仪

楼主:
Tyrry泰瑞
MD120墙体属探测仪
IP54
9V层叠电池供电,续航约5小时
最大探测深度:
  -磁性金属   120mm
  -非磁性金属  80mm
  -带电电线    50mm  110-230V
  -木材        38mm

手动开关背光
5分钟自动关机

Vcc=9.479V
关机电流27.28uA
开机开背光电流70.86mA
开机关背光电流58.68mA
检测关背光电流74.51mA

卡扣非常紧,相当难拆。一度怀疑背面标牌下面有隐藏螺丝,电吹风吹了半天揭了标牌,什么也没有。
卯足劲硬撬才拆开,材质不错,卡扣没有损伤。

网友:
这玩意说实在的,准确度也就那样,家里装修时买过,用了几次就扔一边了,用完照样打到钢筋,他只能检测一个范围,而非常准确的在中间那个孔里,装修完了50块挂闲鱼卖掉了!

网友:
墙体探测仪有什么用处,那些贪官把金子,百元大钞藏在墙体里这个探测仪能够探测出来吗?

网友:
探测的深度有点小啊,不知道能不能改大功率,金属探测仪?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复杂

探测距离这么短

网友:
是不是和金属探测器一个原理

网友:
stm32f103做主控啊

网友:
单片机做的,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  以后不怕钻到水管了

网友:
这个PCB设计有点意思, 一般都是用多层PCB来制作感应线圈, 这样测量信号的一致性会好些. 他这个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了骨架线圈. 线圈的缠绕和安装的精度, 估计会有一些影响.
我做的那个, PCB用了十层, 才把线圈绕出来.

网友:
板子工艺在国产表里算可以了,蛮好

网友A:
谢谢分享~墙里面是塑料水管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墙里面是塑料水管怎么办?

塑料的没法了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复杂

网友:
墙体探测仪有什么用处,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最起码有个参考

网友:
拆开过博世DMF10,也是电路板上架有一个线圈,好像比这个的元件更稀少。

网友:
不知准确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