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现T21L的一个重大BUG,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
上周拿到一款固态继电器产品,随手就用T21L测试了导通电流,发现了这个问题,今天场景重现拍照来分享给坛友一起讨论!
用手头其它的两台万用表确认电流都为12mA,T21L用uA档测显示0.6;mA档测显示0.06应该都严重失真了,安培档测显示0.012应该来说是相对准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知晓的坛友不吝赐教解惑?先谢
哈哈,真没注意丝印,右边的孔毫安档,大家就当是水贴,见笑了

网友A:
晚上不开灯容易插错孔

网友:
内阻的原因?要不试试把几个表串在一起测

网友:
应该插右边的洞,不能乱插啊

网友:
千万不能乱插

网友:
不是表BUG,是坏了吧。要不弄个简易恒流源对比一下。

网友:
插错孔了,右边是毫安档,600MA

网友B:
大部分万用表很常见的误操作之一:ma挡位和A挡位不是同一个插孔!要看清楚万用表表盘标识!

网友C:
人才,人才,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错孔了

还是一楼坛友眼尖,一眼看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才,人才,人才。

见笑了,确实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万用表很常见的误操作之一:ma挡位和A挡位不是同一个插孔!要看清楚万用表表盘标识! ...

确实,惯性思维了

网友:
经常测电流后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不开灯容易插错孔

所以说电流孔防错档的声光报警还是有必要的,新手买一块好表可以用很久也更安全,下一次要是测完mA、uA忘记换挡就更麻烦了。

网友:
惯性思维,有时侯经常出错。还是应该同时用表进行串或并联测量进行比较。

网友:
3孔的表会有这个问题。很多都是mA档和A档再10A孔,只有uA档在电压孔,那你这样插就没错的,看着标题我也想不到是插错孔了。偶尔看见些4孔的少数派的机器COM和V孔不是放在右侧看着也是很别扭。给我用插错的几率大10倍不夸张

网友:
电流测量一定要慎重,看好再下手,千万别错孔,养成好习惯,测完再测别的参数记得改回相应表孔,我以前烧的一块表就是因为测完忘记插回相应的表孔烧了。

网友:
这算乌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