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柄电动螺丝刀---历时一年多--基本满意的成品

楼主:
本来我有好些个7.2枪式螺丝刀,日常绝对好用,(真比市面的都好用)
但是坛子里一直有人发帖说直柄螺丝刀,,
心痒难耐,所以开始想办法做个直柄。

由于过程很久远,其中失败品很多,(尤其说明买过博世go3外壳diy,直接损失100+)

先上成品介绍及图。
参数介绍

1、长205*宽38.6**厚36.1mm,尺寸可以说比市面大部分的品牌都有优势。
2、手势陀螺仪无极变速,最低速约24转/分,(你没看错,2秒多才转一圈),,最高速大概900+,
3、支持高低速。最大扭力估计能到7N左右。
4、支持21+扭力档位调节。
5、支持扭力自停。
6、支持顶压启动(顶住螺丝就启动,可切换按键/按键+顶压两种模式),双按键,支持台面坐着作业。
7、无影灯+led开关。
8、电量显示、typec充电。
9、two samsung 35E 18650 inside。

缺点介绍。
1、扭力档位调节的哒哒声不够清脆。不想折腾了。外壳太薄,割费了就前功尽弃。
2、陀螺仪操作其实不太习惯,,某些场景,按键就转可能比陀螺仪好用多了。陀螺仪的无极调速,只是适合一些需要有扭力要求的,场景复杂且量少的,不适合批量固定工况作业。

3、壳分两层PVC管,最厚处能有5mm,但是不舍得上502粘紧PVC外壳,怕影响以后无损拆修,所以结构强度会略低。

制作心得如下。
1、采用2层pvc管,35*1.5(实测1.7+)的做芯,两侧外壳掏空,露出内壳,实现了握持位置的小直径,贴pu鼠标防滑贴,实现防滑漂亮。
按键前面、背面区域,柄尾部分,内壳掏空,用于放置2颗18650.,这种套外壳的方式,对内壳的操作就容易很多,比如高低速的调节档位卡位、按键的飞线走向,以前做个一个外壳的,得掏空内壳,又容易与线干涉,导致很麻烦。尤其是无影灯基本无法实现。

2、内壳前面部分加热扩大内径到34,切割掏槽固定扭力杯,扭力杯槽里面0.1镀镍钢带两圈,用于实现无影灯,
3、无极调速选来选取用的德伟陀螺仪方案,,注意,这玩意拆线时很麻烦,原装的线太硬,我就把信号线拆掉点了,还好我有2个,用另一个好的测量通断,找到等位,直接焊接NTC实现,才没浪费一个。
4、顶压启动,开始是波箱轴套做负极,用一个弹片按压是接触轴套,后来发现漏电,,,但是不装电池不装整机又不漏电,不知漏电原因原因,所以往轴套底部掏3*4mm孔,用钢针连接批头位置的轴承垫片,实现按压启动。
5、电池不能居中布置,稍微偏离中心,另一测才足够放置德伟控制板。
6、按键用的1间距的FPC,用的3mm小按键。打磨FPC,直接焊接固定按键,这玩意花了我20多元,买了2次,0.7、0.8的很难飞线。,在位置上放置一块黑色0.5mm塑料,尺寸注意他应该是垂直且能遮住里面。,套进去外层壳后,直接3m粘一个按键上去就行。
7、自动电路参照我以前的。
8、为了解决之前漏电问题,本次买了绝缘漆,主板直接喷上。
9、外壳是壁厚2.4,外径40的管,,但是无用,仍然无法套进去35外径的管,,35的管,贴一层薄高温胶,,40管加热怼进去,基本就实现了紧密配合。40管掏空,砂纸磨层类八边形。
10、那个鼠标pu纸真难贴,贴好后还是能有少量位置露出里面白色的pvc,贴之前我以为手感偏硬,还买了硅胶贴,谁知道硅胶更硬。手感还是这个pu鼠标贴纸好。

网友:
可以批量出货了——目前成本多少?

网友:
高级的玩具。

网友:
做的不错啊   很下功夫

网友:
这是个狠人呐

网友:
厉害,成本多少钱。卖不卖

网友A:
旋转头还带扭力调节吗?

网友B:
在小两圈就完美了

网友:
功能相当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头还带扭力调节吗?

带,标准21+1档位,我没装限位,小于1档能两指捏住批头实现扭力到了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小两圈就完美了

那得自制波箱了,目前市面带高低速扭力调节的波箱,基本在31mm以上。,再小了2个18650塞不进去。

网友C:
牛逼,电池能换就无敌了或者放个21700

网友D:
,越做越好了,就是感觉粗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电池能换就无敌了或者放个21700

咋滴,两个三星18650 35e,7.2v3500mah,还比不过一个21700?

网友:
有段时间很想买个HIOS的螺丝刀回来改装,后来感觉自己用不到,然后又玩不转,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做越好了,就是感觉粗了点。

看尺寸介绍,已经很细了,两头有凸起,也远远小于博世go3的42,握持部分是36的圆,市面的应该都比这个粗,参考扭力杯直径,松下是40,且扭力杯不是最粗地方,,米沃奇日立是3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尺寸介绍,已经很细了,两头有凸起,也远远小于博世go3的42,握持部分是36的圆,市面的应该都比这个粗 ...

家里没go3,所以对它的尺寸没概念。只有把杂牌弯柄电动螺丝刀,平时大多干粗活,冲击起子机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标准21+1档位,我没装限位,小于1档能两指捏住批头实现扭力到了自停。 ...

厉害了,有这个部件改装无刷套件那不是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