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厕所更换个暗插座,并拆开看看这个八孔插座里面的样子,还挺好的

楼主:
家里厕所有个墙插,是个五孔,插着个洗衣机、插着个电吹风,再要插我的牙刷就插不上了

在家里又翻愣出来了个国际电工八孔还带开关还带灯的插座,太好了,换上
照历,换之前,拆了看

下面上图
正脸照

后背

在背面还印有不同接线方式的接线图
看起来是三孔,但实际是个四孔,其中一个封住了,可以拆掉那个挡板做四孔使用
三孔就是开关控制插座,四孔就是插座+开关,很好的设计呢
封住的孔是L,这里要注意的是接线一定要注意标记,这个插座部分三根线分别是地、L、N而不是平时见的L、地、N

这是插座部分的三个接线端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并没有省略掉接线端子

面板与主体是卡扣式结构,抠开就可以安装了

这个面板也设计有点意思,两个三孔长的不一样

翻过面板就能发现里面另有玄机,三个卡扣能够拆开

单独的盖板,大万能方口,可好呢

面板是大方口,里面也是大万能口设计,用着太方便了

主体也是通过卡扣连接的

用小刀或者一字螺丝刀轻轻可撬开

防触电小门,还有LED灯

LED灯电阻

满满的金黄金黄亮晶晶
这样可以看出为什么地线位置的原因了

只是这里设计感觉不是很好,火线和地线完全交叉,差点事儿,怕

用镊子轻轻拆下地线铜板

满满都是金黄色

找个胶带粘上,给这个十字交叉部分收拾收拾

这样粘了厚厚的胶带,就不会搭火了

把地线排再装回去,十字交叉就不怕了,安全多了

都是铜的,也许是铜的,反正颜色挺黄的,也不吸磁铁

开关部分,中间有油,为了开关使用滑快

装好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很漂亮

红圈位置是连接LED指示灯的两个触点

LED指示灯部分两个灯脚也是交叉,连接也有点近

强力给分开之后,感觉安全多了

装回

墙上原来的五孔插座

防水盒贴层双面胶,防水还更容易安装

拆掉后发现原来还是使用的护套软线,够粗呢还

小心的装好了,红(棕)的是火线,蓝的是零线,双色是地线

装好了,两侧宽度不一致,凑合着吧

能插三个了,牙刷有地方插了,方便的很

以上就是本帖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的浏览,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祝各位老大身体健康

楼主:
感觉这个“国际电工”和之前买的“国际电工”有点不一样呢

网友A:
铜片薄且小。这种还有硬伤就是接触面积小,大功率用不多久就烧坏了。

网友B:
客户自己上网买了国际电工的,便宜嘛,装上,经常插拔插头,然后一两年就松垮垮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后来我把面板换成西门子跟施耐德的。不是经常插拔或者不是大功率使用,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厨房 为啥不是单芯线

网友D:
这里的厕所无插座

网友E:
大功率用不多久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薄且小。这种还有硬伤就是接触面积小,大功率用不多久就烧坏了。

先用着吧,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自己上网买了国际电工的,便宜嘛,装上,经常插拔插头,然后一两年就松垮垮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后来我 ...

我这个也就是电吹风功率大,但好在不是长时间使用,应该也还行,先凑合着用吧,这种多口插座本身就带机能力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厨房 为啥不是单芯线

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两手房子,买来之后发现室内配电箱处都是塑铜线,但厨房和厕所插座都是这种多芯的护套线,并且比配电箱处的线都还要粗,应该是之前房主在买房之后对厨房和厕所重新装修并使用了自己的线

网友F:
楼主真够详细的,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厕所无插座

说啥呢,还这里的厕所无插座,告诉你,这里的插座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用不多久就烧坏了。

只有一个电吹风功率大一些,但好在不是长时间使用的,并且是插在那个两眼插孔上,感觉也还好吧,
再就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够详细的,有心了

哦~~~~~~~~~~~爱死你了宝宝,看到你的表扬我好开心,么么哒

网友:
这种塑料件不好,容易裂
螺丝不能拧太大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塑料件不好,容易裂
螺丝不能拧太大劲儿

没错,确实不怎么硬实,好在那个地方插上插销基本就不再动了,最多就是放假把开关关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啥呢,还这里的厕所无插座,告诉你,这里的插座有很多

厕所里面这么多用电器? 厉害了. 话说新国标已经禁止这种万用插座了吧.

网友:
这篇帖子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厕所里面这么多用电器? 厉害了. 话说新国标已经禁止这种万用插座了吧.

厕所里面没这么多,厕所里面只有两个插座,一个是电热水器,另一个就是这个刚换的大八孔
图片上的那个是我桌面墙上的,一个工作站一个台式机两个笔记本一个显示器一个扩展插座一个摄像头一个打印机一个还有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