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意外解决Win10多媒体文件目录卡死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旧平台崩了,换了一套Ryzen G系列做NAS,第一次体验Win10 LTSC作为桌面感觉其实还行,没那么差,当然也可能是用久了操作系统开始无所谓了,毕竟操作系统是个桌子,放什么还是得自己决定

但是这几天我发现Win10有一个毛病,在打开多媒体文件目录时有很大概率会卡死桌面管理器,重启后正常,但是如果打开多媒体目录还会卡死,已经试过关闭缩略图甚至是直接改成详细列表模式显示,也试过目录属性设置成默认样式,都没用,DISM++也无济于事

在某个凌晨打开目录被烦到想砸电脑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个可能是微软自带的解码器和分离器的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格式,只要存在目录,而且有多媒体特征的话是一定会显示时长并制作缩略图的,这个应该是资源管理器自身的问题,更新补丁也没用

于是在软件库里翻出LAV Splitter安装好,到现在一个月了都没出过问题

初步判定为特殊容器、特殊编码的视频或者音频,以及损坏的多媒体文件容易造成系统自带的分离器、解码器、源滤镜识别失败导致卡顿,除非出一个补丁针对性关闭多媒体缩略图功能,否则这个问题终身无解。

另外,XP时期类似的问题可以通过"regsvr32 /u shmedia.dll"解决,不知道为何Win7/10以及11都不具备这个文件,是改名了么?我反正在系统盘下找不到

乌拉!

网友A:
微软总是瞎操心,尽干些不是OS分内的活,身材也越来越肿。为了“提高用户体验”,索引文件、缓存、预加载、缩略图、以目录方式加载压缩包。。。

网友B:
右键文件夹属性——自定义——优化此文件夹选为“常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总是瞎操心,尽干些不是OS分内的活,身材也越来越肿。为了“提高用户体验”,索引文件、缓存、预加载、 ...

系统越来越肿,速度越来越慢,倒逼用户买新硬件,功能还就那么几个,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文件夹属性——自定义——优化此文件夹选为“常规项目”

没用,已经测试过了,还是装LAV简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