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MaxWell超级电容,还可以做什么用?多少钱出售合适?

楼主:
这个电容可以做什么用?多少钱出售合适?

楼主:
请坛友指点

网友:
能做点焊机吗?

网友:
看内阻,这种小的,单个2mr内,海鲜江海全新大概1块钱100f左右,不包运费

网友:
错了,包运费的,买过。只是小容量不太好卖。点焊强启一般都是容量越大越好,小容量就是图便宜买的

网友:
6个串联的电容组,16.2V58F,做强启容量太小。拆了做点焊,两串三并容量也不够。如果漏电电流够小,可以两组并在电瓶上能延长电瓶寿命

网友:
我贪便宜,几块钱买了两个,几年了,也不知道干啥好
买来充满电烧刀片挺好,放电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