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红米Note10 Pro换电池

楼主:
我的红米Note10 Pro用了有4年,电池不行了,在60%以上电时用电很慢,在60%以下时迅速掉电,一直玩的话十分钟左右就跌倒10%以内。
这种电池包装内部是双电芯,一个是供主板另一个给屏幕供电,估计是其中一个电芯不好了,电量也显示不准了。
如果找小米线下售后店换电池大约130元另加服务费100多,所以为省钱自己动手。

从淘宝上买了个便宜电池46.7元,说是比5000mAh的原装电池还比多些容量达5500mAh,天知道真假。

今天东西到货,开整。

研究了抖音上的教程,要特别注意电源和音量键中间那位置下面有排线不能碰到。
把手机拿出来开拆,这机子后壳外圈和摄像头黑方块处打了一圈软胶,对着后背用电吹风吹到有点发烫。
然后用吸盘把Redmi字样那附近一圈拉起来一点点,然后把送的薄塑料片插进去,沿外圈划开。电源和音量键中间那位置不能插入超过5mm。

把后盖分离。周边残胶清理一下。

箭头所指处是排线位置,划开软胶时一定不能插入太深。
然后把此面看到的所有螺丝拆了,把SIM卡插槽拆出来。

从SIM卡插槽处下手,把中框分离(卡扣的),小心把侧键排线扣拆下。
图片

此时可拉下两边拉条电池拉出,但是实际加热了也很难拉,最后插软塑料卡片拆出来的。
看下原装电池2021.6.2出厂,充满4.45V,标称3.87V,4.90Ah, 5000mAh的

原装电池反面

下面看下新买的电池,深圳莱德兴产的,没听说过。反面无字
额定容量4980mAh, 典型容量5500mAh, 不知是否足容量,能用多久。

装回电池,装上中框,重新上好所有螺丝,然后在后盖内侧打上一圈B-7000软胶。
然后发现新电池的电池拉条忘记贴上去了,不管它,这手机应没机会再换一次电池了,差不多明年换手机。

把盖子压上去,五花大绑。
据说5个小时后胶完全干燥。

感受:
换电池太麻烦,特别是这个后盖软胶很不好拆,又是电吹风加热,又是卡片划。
然后中框用的卡扣太紧,第一次上手的人不大敢用力。
从开拆到完全装回,一共花了1个小时出头,唉。。。
十几年前苹果吹出来的歪风邪气,用户不可换电池,真是垃圾设计。

                                                                            2025.11.10

网友:
看上去只有一块电芯,双电芯是指电池内部2并?
看电压是4.45V,单电芯也可以做到5000mah容量,做成双电芯并联的优势是什么,有点好奇

网友:
手机换电池风险还是蛮大的。

网友:
我买了个华为电池,20块钱,还没有更换

网友:
四十多的电池不算贵,换电池也不难,关键是完好拆盖,手艺不错。

网友:
对第三方电池一直没什么好印象,等你后续结果

网友:
国产机最大的优势的就是换电池便宜,居然为了省钱买山寨电池?一百多能换原装电池,这怎么都划算。

网友:
有个老小米C扣机,一直用两芯线整晚充。有天早上发现,充不了电了,要带线重启,才能开机充,一拔下来再插上去就又不行。数据传输没问题。后来回到单位,发现没事了,但再也不能QC30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