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为啥不能用铅酸充电器?保护板过压保护好的情况下?

楼主:
保护板不坏的话,只用铅酸充电器的恒流功能,为什么不能用于锂电充电呢?

况且铅酸充电器绝大多数低成本的和原厂原装的都没脉冲功能,我连电流表看了电流稳定的。

个人认为算好充电时间,充满及时拔掉,防止保护板过压保护失效(保护板坏了人没发现电池也早晚报销吧),可以用铅酸充电器充锂电啊?

网友A:
没人拦着你,去用啊

网友B:
现在48锂电是13串 要是十四串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拦着你,去用啊

只是探讨,反驳请给理由,而不是张口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48锂电是13串 要是十四串就没问题

只用恒流阶段,不看电压,电压到了让保护板关闭充电。13串三元还是15串铁锂都行吧。缺点就是末期降电流恒压阶段直接没了,三元影响较大可能只充了80%电,铁锂影响不大,一般铁锂3.6直接断电的话能充98%

网友:
最高电压不超过就行,铅酸电池一般电压偏高点才充电得进,锂电池大多数是很精确,到了就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恒流阶段,不看电压,电压到了让保护板关闭充电。13串三元还是15串铁锂都行吧。缺点就是末期降电流恒 ...

你敢保证保护板不会失效?如果三元电池热失控什么情况 你去查查看

网友C:
省一点钱冒大一点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探讨,反驳请给理由,而不是张口就来

骂二货其实不需要理由的,讲理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骂二货其实不需要理由的,讲理就输了!

果然二货都不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敢保证保护板不会失效?如果三元电池热失控什么情况 你去查查看

所以再加个认为控制算时间,我的保护板有库仑计知道初始电池电量的。算时间拔掉保护板不保护了也不会到最高电压。

另外市面上保护板莫名其妙坏掉的情况多吗?电动车主要考虑成本是不是容易坏。

另外三元有点贵,我电动车只用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一点钱冒大一点风险

两种充电器我都有只是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二货都不自知

活人啊。。。虽然比那几个“十万个为什么” 强一点,但也不多(那个“暗影xx”最近的为什么质量都有所提高,加油)

翻一下你的发帖,全是傻问题,没一丁点自己的技术,说你二货都算夸奖了。当然问傻问题并不违规,但是发帖误导别人乱用充电器,尤其是锂电池相关,则不能惯着!(打着 探索、探讨、动脑筋、爱思考 旗号的也不好使)

抱歉,不自觉找证据、讲理了,以后一定改正,只骂不讲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人啊,虽然比那几个“十万个为什么” 强一点,但也不多

翻一下你的发帖,全是傻问题,没一丁点自己的 ...

果然二货都不自知,果然二货都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