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不通电了

楼主:
不知道啥情况,用着好好的,忽然不行了,拆

楼主:
检查发现是温度保险烧了,没有现成的,直接短接,修复

网友:
原来电饭煲还挺复杂的,我用微坏的电饭煲,就买了个新的,现在大多都不修。

网友:
这还是老款的做工好点

网友:
楼主手气真好,
换个保险就可以修复.

网友:
显示板上没有电池保存时间啊

网友:
技术不错  一下子就发现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我还以为是IGBT炸了呢

网友A:
还真不知道里面竟然是电磁炉一样的结构

网友:
这电饭锅是高级货

网友:
电磁炉锅,高级货

网友:
温度保险还是要装上安全点

楼主:
温度保险出故障还是比较多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电饭煲还是个高级货

网友:
还是老款的做工好点

网友:
电饭锅也不算复杂

网友:
这个保险是在锅底中心那里的吗?

网友:
这种电饭煲煮的饭好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里面竟然是电磁炉一样的结构

这是IH版的,带有各种煮饭程序、温度控制。
还有带微压的,多少有点电压力锅的功能。这款好象不带。

最早记得是日本那边先兴起,当年与智能马桶并列为日本旅游必买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