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板电脑锂电池饿死了,怎么办?

楼主:
充电功率一直停留在0.1瓦,明显是饿死的表现,电池充电进度条都看不到

怎么让饿死的锂电池复活呢

网友:
拆掉保护板,直接上万能充

网友A:
TP4056接电芯直接充,几分钟就行,看看电压有变化吗,要是不行,就别浪费时间拆腾了,要是没4056,那种手持风扇的电路板也行,接两根线到电芯上,

网友:
死了怎么复活?换新的电池啊,要么就花钱出去修。千万别自己瞎折腾,你又不会,搞不好爆炸失火就麻烦了。

网友:
激活的方法很简单,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准备工具‌:使用一个旧的5V输出的手机充电器,剪断数据线,露出红(正极)、黑(负极)两根线头。或者,剪旧的USB线也可以如此操作。
‌短接激活‌:充电器通电,将充电器的红线(正极)和黑线(负极)分别直接接触电池的正负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持续时间控制在几秒到几十秒(不同方法建议时间略有差异)‌,我最长的时间用过2分钟。
测试充电‌:激活后,可以使用万用表没有电池电压,也可将电池装回原充电器,观察充电指示灯是否变为红色闪烁(表示正在充电),若能正常充电则说明激活成功。
如果一次激活不成功,可以再激活1~2次,如果多次激活都不成功,那就只有扔旧换新了。

网友:
锂电池一般由保护板,没有输出只能说保护板断电了,如果充不上电,很可能是严重过放电锁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新电芯。
其次是拆解旧电芯,跳过保护板直冲,缺点:如果电池严重过放,就算救活了容量、寿命也不理想

网友:
充电宝先充半小时,再用现在的快充头充电

网友B:
饿死的电芯,激活一般容量也不行了,不如换一个一劳永逸。

网友:
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5v电源,充到3.6以上,再用保护板充

网友:
跳过保护板直接充电器充电芯

网友:
锂电池好是好,最大的问题是有些设备不常用,放置长电池自放电造成端电压低于2.8V,保护板就保护无法充入电压。
解决方法:用外接电源将电压调整到2.8V,打开平板,将电池拿出来,有保护板的要跳过保护板,将电源正极接电池正极,负极接负极。通电充一会,最好用点触法,就是用将正极快速接触电池正极。形成脉冲充电,一是怕电池短路,而是用脉冲法充一会,电池不热,就可以充,当电压到了2.8V以后,就可以调到3.2V再充一会,放入平板,用平板充电器充,充足后循环3次。就可以用了。

网友:
电池饿死了一般寿命也差不多了,不差钱就换新的吧,差钱就拆保护板冲吧

网友:
饿的时间不长还可以救救   要是时间长就没必要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拆机的情况下吧?

长时间充看看能不能恢复,不能就只有拆机了。如果跳过保护板都0电压了,那只有换电池了,不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饿死的电芯,激活一般容量也不行了,不如换一个一劳永逸。

确实,好电池一般很难饿死,以前从笔记本上拆的电池,都10多年了,电压还2.8V左右,但是没多少容量了

网友:
同事有个IQOO 9的手机长时间不用充不进点了,拆机后接电池正负极也没反应,后来插诱骗电流表充电救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上面各位说的都是对的。
我搞IPAD的经验供参考,不知道是否适合其他。
关键就一点:必须把电池与主板彻底断开,然后随便拿个5V充电器,换鳄鱼夹夹上充几秒钟就行了。
最初电流高达3A,只几秒钟,然后就可以用平板正常充电了。而且这种电池大多还有95%以上的容量。

网友:
确定是饿死的,基本也没必要修了。
因为平板启动和使用中会有大电流,饿死过的电池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6接电芯直接充,几分钟就行,看看电压有变化吗,要是不行,就别浪费时间拆腾了,要是没4056,那种手持 ...

要拆开才能修复么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拆机然后拆电芯充电,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建议直接拿去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