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前一阵子买的幻彩灯控制模块的自带模式实在难看要怎么DIY自己喜欢的模式

楼主:
前一阵子买的幻彩灯控制模块的自带模式实在难看要怎么DIY自己喜欢的模式

刚好大灯下方的日行灯亮一半不亮一半,打算重新修整时看到这个模块,感觉很牛掰,但是装完发现内置的模式都很土,但是app内又没可以自己DIY的模式,那么问题来了,要怎么重新弄呢?

一个模块适配的app是点亮智能。一个模块适配的app是 LED LAMP,自带的模式都很土,最经典的80左右的男孩都知道,左右扫描,或者呼吸张开模式都很经典,可是这两个app就是没有这种模式。

网友:
好像是个电源

网友:
等楼主自己写代码

网友:
自己写代码编程得有技术基础,我是不会的。相信楼主。

网友:
整开开发环境,盘之

网友:
如果不涉及APP (至少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自己写个灯控

网友:
在等楼主的结果 。

网友:
蓝牙控制的?

网友:
两个板子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A:
这应该就是蓝牙芯片主控的控制器,蓝牙芯片很少开放资料和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就是蓝牙芯片主控的控制器,蓝牙芯片很少开放资料和资源

又去搜霹雳游侠灯了,那经典的左右扫描效果,还有开合的呼吸效果,真是越看越喜欢。。
反观这两款app自带的,噢no。。吐了吧唧的。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是车用的灯光控制器啊?而且还是单路LED OA1 OA1各控制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是车用的灯光控制器啊?而且还是单路LED OA1 OA1各控制一路?

可以输出两路,控制左右转向,但是我只接了刹车爆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输出两路,控制左右转向,但是我只接了刹车爆闪,

刹车爆闪?这个不好吧,后方车辆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误判断车距。就像大雾暴雨应该开全灯而不是双闪灯。

网友:
看起来像是奉加微的芯片,  好像沁恒有跟这个脚位差不多的蓝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