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700BT音箱故障 有远程指导的老师吗

楼主(2025-11-11):
漫步者R1700BT音箱不开机了,在数码之家学到很多,特开此贴记录,不论修不修得好,仅记录维修经历。20251111

在抖音搜 漫步者R1700BT音箱不开机 的视频, 是这个型号的通病,一般是电源的大电容坏了,另外电容大面积鼓包。
网购所有型号的电容备用,严格按照原装的型号买的。
先测电源板的输出,只有10V左右,不是17V,万用表测电源板上的大电容,电压不到200V,更换大电容后,测电压300V,输出17V,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电容鼓包会导致电源坏,所以更换电容。
对这种电路板还是轻率了,
1把一个电容的焊盘搞掉了,只能把这个电容焊到反面,(电烙铁温度不够高,)
2这种双面板的过孔的锡非常难吸出来,(据说双面板的锡很难吸,可能需要用专业的电动吸锡器,只好用电烙铁把锡融化,用注射器针头捅个眼,安装新电容,)(用牙签也不可以,因为过孔太小了)
电容换后,通电又不开机了,按视频测功放板的电压时,看到功放板上的电阻冒烟了,拆下来测量,0欧,烧坏了。
找了全网,这个电阻的阻值,很多说法,
1有说用3个20R电阻并联,最终使用2个1R大功率电阻并联
2 有说38-70欧都可以
3 有说换一个100欧,体积跟原装一样大或者更大的可以
4 971141090 很负责的说是39欧的限流电阻,
5 给漫步者400打电话,不告诉你阻值,也不告诉你电路图,
所以把这些电阻都买了。

以下为图:

从别的视频看电阻烧坏的表现只会电阻变大或者断路,所以重新测量,电阻确定为38欧,没有烧坏,把电阻焊上,
但是通电后,电阻两端电压为12V,插排接口的3.3V脚只有1V多一点。
仔细看了更换的3个6.3V 1500uF,2个25V 1000uF,4个25V 680uF,应该没有断路、接反。
重新把3个6.3V 1500uF,2个25V 1000uF,4个25V 680uF拆了,测一下电容,都是好的,重新焊上,焊锡少一点,

开机,正常了,应该就是某个电容焊接焊锡过多,导致短路了。

电容尺寸是粗了点,因为买的日本进口尼吉康、日本化工电容,只有这个尺寸的 ,电容花了¥60,刚开始就是打算换一下电容,没想到双层板的电容难度比单层板难度大多了。
这个双层板过孔很小,拆电容经验:先用手动吸锡器,有的电容负极孔吸不出来,加热融锡把电容取下,在过孔上加点锡,再加热融锡用手动吸锡器吸,还吸不出来的话,就加热融锡用注射器针头穿透,把板子擦干净,特别是锡,过孔处废锡多的话,用吸锡带吸干净,安装电容的同时加热融锡就可以了。针脚上的锡不能多,多了就容易短路。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