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拾得一条超粗但是内部很干外强中干的数据线USB端断裂修复

楼主:
拾得一条超粗但是内部很干外强中干的数据线USB端断裂修复

如题,某日月黑风高的夜晚,瞥到地板上一条粗壮的数据线,不管好坏先丢脚踏板上。待到家后,稍微清理后进行查看,这条数据线无比粗壮,曾经做过几条硅胶款数据线,差不多一样粗,只是这个外皮有些硬朗,而硅胶款则柔软无比。

进入正题,粗壮的线束跟USB头对比,总觉的USB头才是tpyeC的充电头。

前主任有心了,还缠绕绝缘胶带,只可惜,没有治疗到根本,USB头已经完全脱出,导致内部线芯破损。

多弯折一点,就可以看到线芯已经露出来了。

从根部剪断,明显正极的外皮已经裂了,线芯也外露出来。

而usb头嘛,摧残半天才将USB头子剥离出来,塑胶是够硬了。

从左往右分别黑V- 绿D+ 白D- 红V+,很传统的排列。

将线芯处理后,重新焊接在USB口上。

用数据线测试设备测试,四芯均连通。

板子自己做的,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数码之家论坛。

待带到单位给手机充电后,用热熔胶将USB口塑形一下,至少把线芯封住。

虽然难看了点,但胜在实用。

没有协议芯片的话,这种线最多也就支持20瓦左右充电。

所以也不存在过流过载等问题,放心使用吧。

网友:
数据线测试设备挺感兴趣的,大佬有时间出板子制作教程么?

网友:
久了容易脱 吧,多多上有这种外壳卖,也不贵,换上去比这好看

网友A:
皮厚和线芯粗是两码事

网友:
放在用纸折个尺寸差不多的U型槽,用铸工胶、AB胶等固化后变硬的胶涂抹,不知道美观不

网友B:
牛啊,对你的那个USB数据线检测工具感兴趣。

网友:
USB2.0的接头,这么粗糙的线竟然4线全通,不错。

不过那个USB-A的头可以分割的漂亮些: 从侧面剖开,接完线后再合上,用胶粘上。

网友:
拼多多红包,买了一条几分钱的充电线,结果拿磁铁一吸,是铁线芯。

网友:
打理一下,还可以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啊,对你的那个USB数据线检测工具感兴趣。

论坛大神开发后另一个大神制版后多余的出售,我就买了一套。

网友:
换个A口公头不好吗

网友:
换个头子吧,挺好的,线可以用。

网友:
这么粗的护套,对不起小小的四根线。

网友:
还不如拆线用,里面的电源线芯做点小玩意使用是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厚和线芯粗是两码事

确实,很多商家把皮搞得厚厚的。

网友:
通常外皮粗壮的都不是好东西

网友:
热熔胶外面再套层热缩管吧,加热后自然收缩,很美观的。

网友:
这个检测仪不错

网友:
老铁又有新收获了,怎么着也要包个热缩皮吧。话说我也捡到一根C-2-C的线,有一端在靠近尾部的位置有不时断连,过两天拆一下维修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