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充电器,原边反馈次级不需要整流二极管吗?

楼主:
三防充电器,一看就是山寨产品,东西不值得修,主要看看电路吧

拆开发现,电源芯片DP2525损坏,VCC和GND短路,买了2个新的换上去

换了DP2525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出来了,但是偏低,只有1.3V左右跳变,输出接一只红色LED,闪烁

查了各电容以及采样电阻和反馈电阻,都没有发现问题,难道次级还有问题?

搞着玩,随便焊接,请忽略焊工

次级没有整流二极管?这种电路不需要吗?

次级用了一个TC709芯片,查不到资料,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输出电压低,和它有没有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小6脚芯片,查询是充电控制,就是通电后,将D+, D- 导通,和这个应该无关

次级电路简单画了一下,请高手解答,为什么不需要整流二极管呢?电压偏低和次级有没有关系?

只是讨论电路啊,如果讨论价值,山寨充电器就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
原边反馈次级也需要整流二极管,TC709芯片可能是同步整流芯片。

网友A:
楼主也是闲的没事干,这电容正负都画错了,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B:
检查DP2525供电,把50伏滤波电容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闲的没事干,这电容正负都画错了,你是认真的吗?

以红色标注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DP2525供电,把50伏滤波电容换掉

换掉了,电容都换了

网友B:
220整流桥测一下,如果还不行基本就是芯片和变压器问题

网友:
这个还不算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整流桥测一下,如果还不行基本就是芯片和变压器问题

310V电压正常的,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
这做工真不值得修,,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玩玩也无妨

网友C:
这种一眼不就是类 VMOS 的半波整流么,锂电池防反接上经常用。

再就是 LZ 是不是提升下资料查阅? 这资料不难找啊。 确认就是个类 MOS 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眼不就是类 VMOS 的半波整流么,锂电池防反接上经常用。

再就是 LZ 是不是提升下资料查阅? 这资料 ...

牛,这种资料在哪里找的啊?我百度TCC709没有找到    最后在某宝搜索到有卖的

网友:
同步整流,所以没有二极管,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
进来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这种资料在哪里找的啊?我百度TCC709没有找到    最后在某宝搜索到有卖的 ...

搞技术的远离百度这不常识么,
我用的 bing 第一条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这种资料在哪里找的啊?我百度TCC709没有找到    最后在某宝搜索到有卖的 ...

bing 第一条就是

网友:
这种太廉价了,修好也不怎么敢用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我是不敢碰高压的,胆小

网友:
山寨的充电头都用上了同步整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