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ORTO老音箱不开机了

楼主:
老音箱不开机了,之前就有插上电长时间闪黄灯后正常,今天就不开机了。西安有谁能修之?
或者提供改装方案材料(有一大两小喇叭正常)

网友:
板子看起来肉很多,不过现在很多数字功放都不错。

网友A:
电容失效漏液了,检查一遍重新更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一下板子,也许就好了,感觉这个老音响经历了很艰苦卓绝的斗争,内部电路板上都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个功放比较复杂,我一般就胡乱搞搞只有一个功放芯片的机器。
这个功放可能是由五部分组成:供电,音源输入选择,前置运放,数字功放,单片机控制。
根据芯片型号,找到供电和DC—DC芯片,看看其输入输出端是否正常。

网友:
发财胶啊!现在也还有在用

网友:
这音箱芯片多,估计维修有难度,只有喜欢钻研的人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维修。

网友:
扔了,赶紧,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失效漏液了,检查一遍重新更换,应该就可以了

与症状表现比较相符合

网友:
怎么把线都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