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筒灯灯珠更换 经验分享

楼主:
邻居的一个筒灯不亮了,有备用的,帮忙换上以后把坏的拿回来看看能不能修好,拆开后发现灯板上共有六个灯珠,其中一个表面看就已经严重烧毁,其它的灯珠测试后也不太正常,于是打算全都换了。灯板照片是换好以后的,换之前的忘了拍了。不过这不是重点。

拿出加热板。接上电源,加热了三分钟,灯珠丝毫不动,又上热风枪,两个工具同时,还是不行。

最后,请出这位大侠。

防风打火机对着灯板底部吹不到半分钟(期间持续十秒左右的时候停一下,免得打火机坏了)轻松取下坏灯珠,把新灯珠放上去摆好位置,再上打火机烤半分钟后,等它冷却,一次成功。
特别分享给大家,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火焰枪也可以用吧

网友:
牛啊,加热板加风枪都弄不下来!

网友:
难怪有一个黑圈圈!原来是火烧的
上喷火才下来!!这火候还真不好控制!

网友:
烫PPR管的热熔器知道吧,灯板拆灯珠贼方便

网友A:
加热板有问题?我还没遇到加热板搞不定的灯板

网友B:
持续十秒左右的时候停一下,我还以为怕烧坏灯板,原来是心疼打火机
反正我是用火烤过底板,结果灯珠全报废了

网友:
真有这个打火机,没想到还能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持续十秒左右的时候停一下,我还以为怕烧坏灯板,原来是心疼打火机
反正我是用火烤过底板,结果灯珠 ...

还好,只是报废,没有变碳。

网友:
加热板不至于拆不下来吧?还得用火枪?难道是无铅高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板有问题?我还没遇到加热板搞不定的灯板

应该是这个铝基板有点厚,热量都给散走了,或者说加热板的功率小了。

网友:
这铁夹子看着有些沧桑

网友:
加热板都拿不下灯珠,用的是高温锡呀!

网友:
加热板都搞不定啊

网友:
加热板加风枪!

网友:
有救急的时候可以用煤气灶哦,用里面一圈小火,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