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交换机TL-SG1005M

楼主:
今天拆解一个TP-LINK牌5口的交换机

机器的背面

铭牌上的型号

取掉外壳全貌

主控芯片型号为RTL8367S

主控芯片外挂25MHz的晶振

24C02存储器芯片

DC-DC芯片丝印为bpBWG

五个网络变压器

网络变压器型号为D20601G

机器内部的标签

主板背面无任何原件

网友:
这种低端交换机都差不多吧。

网友:
价格便宜就行,东西中规中矩的

网友:
塑料不生锈,不错

网友:
都一样的方案,看谁家成本低。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看见裸奔的就想加个散热片

网友:
板是越来越小

网友:
这种交换机很省电

网友:
螃蟹芯片,以稳定而著称。

网友:
就一个电源指示灯?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这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功劳

网友:
这个是不是带VLAN?

网友:
塑料外壳散热不好,夏天经常死机。

网友:
东西中规中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