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CP33238B(群联SP3111)金士顿固态硬盘成功开卡

楼主:
主控为CP33238B金士顿固态硬盘用开卡软件SP3111成功开卡闪存颗粒为镁光NW851

只有改SATA速度改1.5G 才不会报SATA速度错误。
刚开始时提示I_J38 issue Get_BurnEarlyBadCount_perCE Commandfailed!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都是一样的报错
最后怀疑是转接卡的问题JM20329开卡转接板有可能对PS3111不支持
换了转接卡后开卡成功了,换为转接卡ASM1153E。

密码是123。

  • Interface(接口类型):根据固态硬盘的闪存类型进行设置。
三星、海力士、闪迪、东芝闪存:设置为Toggle(大部分选2.0,小部分选1.0)。
英特尔、美光闪存:设置为ONFI大部分选3.0,小部分选NVDDR)。

  • Flash Clock(闪存频率):根据固态硬盘的封装类型进行设置。
BGA封装的闪存:设置为200MHz(同时需要将Interface修改为Toggle2.0)。
TSOP封装的闪存:设置为100MHz(同时需要将Interface修改为Toggle1.0)。

  • SLC Buffer(SLC缓存):一般设置为40GB,但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修改。SLC缓存有助于提高固态硬盘的读写性能。

成功开卡。
开好卡后用DiskGenius建立新分区

量产工具如下:

网友:
直接开卡 不跑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