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ColorFul CN600求量产工具 RTS5765DL+VSINQ01TA101

楼主:
求量产工具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上没有找到rom点,请大佬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上没有找到rom点,请大佬指出。

楼主:
好像还是不能进入工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