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买过非原厂的笔记本电池么?

楼主:
有台18年的上网本,没啥毛病,就是电池不行了,有时显示满电,有时显示0,拆开看是那种长方块的电池,这种电池网上卖的能正常用么?

网友:
鱼上淘一淘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都是破解过的,万一不成还能退货

网友:
马老板家上经常买 都可以用 价格比原装的便宜 有的就是容量不同 用的时间短点

网友:
没原装寿命长

网友:
非原厂的看人品, 运气好的话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一般买的续航都不行,如果家里用,可以接线出来,外挂电池搞定,省钱耐用

网友:
买非原厂电池等于买彩票,纯属碰运气,2017年买了一个外出集抄调试用,竟然用了6年多,去年才坏掉

网友:
我给自己的本本换过一块电池,待机和使用时间和原装的差不多

网友:
网上卖的多数是破解版电池,一般都能用,至于容量大小就看各家的能耐了。

网友:
我买过,早先电池能拆时候.
能用,没原装耐用

网友:
不知道,我的笔记本一直都当台式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