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USB3.0数据对拷线,用于双机跨屏共享文件和数据的USB对拷线

楼主:
网上买了一条USB3.0对拷线,今天拆解一下看看内部结构。首先说明USB对拷线,全称USB数据对拷线,是一种专为两台电脑之间快速传输文件而设计的连接线。

购买产品如下图:一根USB/TYPEC二合一的公对公线,一个控制器盒子。

拆开外壳可以看到如下板子及电子元件主控(PL27A1):

PL27A1是一款专为数据传输而设计的单芯片高速USB 3.0主机到主机桥接控制器。超高速USB的数据传输带宽高达5Gbps,性能比高速USB 2.0(480Mbps)提高了10倍。超高速 USB向下兼容,可与所有USB3.0/USB2.0/USB1.1主机、设备和集线器互操作。
旺玖PL27A1参考电路图如下:
PL27A1 USB 3.0传送电缆允许用户通过USB端口将运行Microsoft Windows XP/Vista/7/8的旧计算机轻松连接到运行Windows Vista/7/8的另一台新计算机。一旦程序为两台计算机建立了连接,用户就可以轻松地将大型数据文件和程序设置从旧计算机传输到新计算机。这是将文件和程序设置从旧Windows PC传输到新Windows PC的快且简单的方法。

网友:
需不需要安装特定的软件,大致的实现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USB对拷线的工作原理是基于计算机系统的网络功能,通过内置的芯片组在两台设备间建立虚拟的网络连接。具体系统架构如下:

设备A

↔ USB PHY ↔ 协议转换芯片 ↔ 数据缓冲存储器 ↔ USB PHY ↔

设备B

↑ 电源管理模块

虚拟网络模式(软件驱动):建立TCP/IP over USB通道,实现网络邻居式文件共享。典型延迟小于15ms(USB3.0)。

存储镜像模式(硬件级):直接扇区对拷(支持HDD/SSD),最大克隆速度可达180MB/s(USB3.0理论值),支持CRC32错误校验。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传输速度如何?

网友:
直接两头C口的数据线就行吧

网友:
哦,这个是电脑用的,我还以为是手机

网友:
win10能用吗?效果如何?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样本地数据交换就不用U盘当介质了 方便

网友:
看到这个线,我想起了我当年花了好几十买的并口对拷线。

网友:
外表看不出线好坏

网友:
两电脑网线直连,能实现100MB/s+的速度;
(千兆网卡,8芯网线)

网友:
做个数学 ,win7 的usb 1.0 2.0时代,数据迁移要多久 …… win7 支持 usb3.0  驱动

How to Copy Windows Easy Transfer program from Windows 7/8 to Windows 8.1/10

https://www.prolific.com.tw/portfolio-item/pl27a1/

网友:
意思还是网上邻居那样,说白了就是USB网卡做成两端直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