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支摩托车充气后减振器

楼主:
摩托车后减振漏油有一段时间了,才行驶了1万5千公里,看来质量有问题啊!好在可以放松弹簧预紧螺母,不用找弹簧压缩工具。

楼主:
拆下阻尼调节头,活塞杆直径14毫米。杆子中空,里面有调节推杆。

楼主:
主活塞和活塞环。后面是气室活塞和环。

楼主:
清洗后的筒身,筒底有气道孔和外面充气口相通,充气口堵头

楼主:
主活塞和筒端的扣盖。扣盖没有螺纹,是直接压入

楼主:
油缸缸头组件。其中的骨架油封是本次拆换的主角。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油封是国内上海一家公司的产品SCG。尺寸比较特殊,不是网上能买到的通用规格。按理这个减振的缸头尺寸是放得下通用规格的油封,它搞了个特殊尺寸意欲何为?

网友A:
换下密封件还能继续服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洗后的筒身,筒底有气道孔和外面充气口相通,充气口堵头

请问:充的是空气。还是氮气?或者二氧化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充的是空气。还是氮气?或者二氧化碳?

最好是氮气

网友C:
楼主喜欢盖楼,本来一层楼就可以的,盖了6楼

网友:
清洗后看起来真舒服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山地早漏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下密封件还能继续服役

是的,油封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充的是空气。还是氮气?或者二氧化碳?

最好是氮气,打点空气也能凑合着用,毕竟空气里70%也是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喜欢盖楼,本来一层楼就可以的,盖了6楼

手机发帖能力有限,文字和图片顺序一次性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