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省钱的中年人:中年危机挣钱不易,拆修一个鼠标微动开关

楼主:
鼠标左键失灵,中年危机挣钱不易,不能浪费钱

2个螺丝拆开

上手术刀,撬开盖子

一层一层的拿开

酒精清洗

轻松修复,逆序安装,节省30元

网友A:
微动能换则换。修之无益。

网友B:
装回去后,上盖四个固定脚怎么处理的?

网友:
几块钱一个充电无线双模鼠标,你能节省3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回去后,上盖四个固定脚怎么处理的?

502粘上也不是不行。。。。。。

网友:
这样修,用不了多久又会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能换则换。修之无益。

修的不是第一个了
从来没遇到过复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回去后,上盖四个固定脚怎么处理的?

卡扣式的
四个角是四个柱子
按进去就行

网友:
拆的时候四个小柱子帽都破坏了,装回去会卡不住吧

网友:
换微动,或者直接换鼠标

网友D:
这样清晰用不了多久,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用电动牙刷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610-1-1.html
这帖子里的鼠标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帖子最后加的好像不是缝纫机油应该是跑步机油或二甲基硅油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粘上也不是不行。。。。。。

不需要,按上就行,卡他一声

网友:
可以这样玩

网友:
w40处理一下不用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清晰用不了多久,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用电动牙刷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610-1-1.html ...

我修过好几个了,从来没有复发的
这种开拆彻底清洗
用手术刀或者镊子 彻底清洗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清晰用不了多久,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用电动牙刷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610-1-1.html ...

我修过好几个了,从来没有复发的

用手术刀或者镊子把弹片和触点 彻底清洗才是王道

网友:
现在鼠标特便宜,修理都不够功夫钱的。

网友:
拆、换鼠标微动,是数码坛友的必备技能。二十年前就这样干的

网友:
修复以后左右微动再互换以下,寿命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