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好多电线都不上锡了?

楼主:
昨天看一个新手发帖,说充电器线开了焊不上,有感而发。

虽然说我也是业余的,但好歹也玩了40多年了,至今还用着40年前那种1.5毫米粗细的焊锡丝。
现在老人遇到新问题了:有些电线确实很难焊接。比如说电脑电源出来的那些线。
归究于电烙铁那是胡扯,推到焊锡质量也有点牵强,难道是线质量太差还是焊油不好?
好多线去皮都是黑的或是黑的,刮断了也不见铜色。
我现在接线几乎都要用那种含酸的辅助剂点一下才能顺利焊接,否则都弄的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这是怎么了。

网友:
铜贵了,电线掺杂了其他金属吧。
我现在也想找点极细的铜线,塑料耐热些,因为现在的元件小,焊接时焊点极小才行。

网友:
氧化了自然难上锡了,可以浸一下goot不锈钢焊接剂再上锡,当然电烙铁升温快也会比较容易焊接

网友:
前几天在网上买护套线,问了几家是不是纯铜的,回答是:铜包铝导线。铜包铝导线不好焊接

网友A:
现在还有不上锡的PCB。。。工厂焊接位置用强力锡浆,别的地方刮开都不上锡。。。
也不知道是啥玩意,难道是不锈钢箔PCB?

网友:
因为电脑电源出来的线已经开始使用铝线了!!!
正经铜线粘沾点松香就能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不上锡的PCB。。。工厂焊接位置用强力锡浆,别的地方刮开都不上锡。。。
也不知道是啥玩意 ...

可以是铝箔

网友:
材料越来越贵,东西越来越便宜,怎么可能用铜线。

网友:
用的铝线,俗称“铜包铝”,特别是杂牌电脑电源

网友:
铜包铝的吧?

网友:
偷工减料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我也释怀了,你们不说,我以为自己真的越老越没出息了呢。

网友:
你没拆过正品电脑电源吧,很好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