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USB hub 断连重启问题

楼主(2025-11-11):
有一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由于电脑主机在桌下,插拔USB不方便,于是接了一个usbhub到桌面使用,hub是带有独立供电的,可是插在上面的设备,不管是U盘还是鼠标、蓝牙适配器等任何设备都会不定时重启,就类似瞬间拔掉又瞬间插上,可以完全排除供电不足问题,也可以排除hub问题,换了两个不同品牌的都是同样的症状。
怀疑过系统的问题,系统是win10ltsc,相关usb休眠什么的设置了一大堆都无效。
怀疑过主板的问题,在BIOS里也设置过usb相关,同样无效。
刚刚怀疑是不是hub独立供电,电脑usb接口0电流导致重启,给线上接了一个10mA的假负载,也无效。
到这里真的是没有思路了,感觉还是主板的概率更大,因为我有两台电脑都是同样的情况它们都是铭瑄品牌主板 一个 H410M 一个H510M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