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手贱闲鱼上买的垃圾固态刚修好又搞坏了

楼主:
手贱闲鱼上买的垃圾固态刚修好又搞坏了!
      上周逛小黄鱼,看到一个坏固态,点进去看是58xt方案的m2,128的卖14块,卖家同时还上架一个参数有问题的,主控磨掉型号,估计是扩容的那种垃圾,闪存也是划线报废的qlc垃圾,说可能是256的卖34,手贱把两个都拍了想省个邮费还能折腾一下玩,但是卖家没找到那个58xt的盘,只淘到一个,减点邮费29到手。
        到手后装硬盘盒里不识别设备,根据板子背面的丝印找到rm1135的开卡工具,发现工具能认主控,但是没有闪存id,这就怪了。
        仔细观察,发现端倪,有个dcdc部分掉件了,电感不见了,我是业余兴趣而已手头没有那些配件料板啥的,就找了个废光驱板子,随便拆了个电感,估计参数也严重不匹配,原盘的应该在1--2微亨,拆这个是用在滤波用途的看有没有0.2微亨。不过高频下低负载时,电感参数误差大点也能凑合,不然人家厂家怎么降本增效呢,我焊功幼儿园水平,搞了个粗犷的方式好歹弄上去了,上机测试能用,果然是扩容盘,显示有1T,分区和文件都在,浏览了一下估计以前用在山寨本子上的,cpu是n3355 n4xxx,系统里装有steam和网易的游戏,还有部分私人信息,前用户还知道用联想的工具关闭自动更新,嗯~
         接下来就是用量产工具恢复正确容量了,谁知道一下子就嗝屁了,量产无法通过,提示io配置不对什么的,写spi失败,目前是认主控认id状态,刚弄好又弄坏了,唉无限循环

我想问一下,这种是不是买贵了,一般多少钱收合适?以后再折腾先讲讲价

网友:
弄不好 拆内存搞成U盘用吧 这样还能省点钱 不亏

网友:
这种也就是折腾用途了   搞好也用不了多久 很多杂牌SSD都是翻新几次了

网友:
单颗闪存为128G的QLC,2颗组成256G

扩容盘不要碰,恢复正常容量也用不久,因为本身就为了赚钱,所以用的都是极差的闪存,只要能撑到收货就行的那种质量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SSD/ ... 5735_RM1135_N28A.7z
n28
短接了再开卡
报错了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SSD//009-Realtek/RTS5735(RM1135)/RTS5735_RM1135-Lickoo%E9%AD%94%E6%94%B9 ...

谢谢!等会儿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