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加热电蚊液插头

楼主:
拆个电蚊液插头

网友:
拆的不彻底啊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个加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个加热丝

可能是陶瓷片导电发热。

网友:
不就是一加热器

网友:
就一个加热器吧。

网友:
一个ntc加热器

网友:
应该是可以旋转的,这个看不到

网友:
用料好点中间有个铝管,加热均匀一点

网友:
不是PTC加热吗,应该是PTC的最早应用了吧。30年前就有这个东西。

网友:
这种那个黑色圆环不知道什么材料,我自己用的中间都有金属衫套的.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没蚊香管用。

网友:
没有看到保险丝,似乎不太安全。

网友:
我测过有3W的加热功率

网友:
ptc发热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