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紫外线灯的驱动炸了

楼主:
5v输入,这是升压电路吧
为什么呢?高温吗

网友A:
高压输出电容,隔直电容,和边上另外一个规格一样,直接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就行,炸的原因可能的耐压不行了,早期失效

楼主:
哈哈,看淘宝的商品简介,这是一拖二驱动,另外一个电容没炸,灯管插到另一个插座上就亮了

网友B:
换一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新的试试

再炸了就换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输出电容,隔直电容,和边上另外一个规格一样,直接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就行,炸的原因可能的耐压不行了, ...

便宜货寿命一个冬天

网友:
紫外线灯干啥的?验钞?

网友:
和日光灯管原理一样

网友:
边上是压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