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刚买的凯蓝电气KL2-12半机械定时器

楼主:
折合6块钱一个

最大12小时定时

凯蓝电气,不过这东西就是个公模,然后厂家进货,贴个自己厂的商标贴牌就能当自己的货卖

做工中规中矩

细节,定时原理是当转轮转到有刻度时,左下角那个白塑料片会把开关按下,整机通电,电路结构和石英钟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个用的就是交流电,省去了石英钟产生交变脉冲的芯片,直接用50Hz的交流电来转动磁铁转轴,然后减速到12小时一圈,当转盘转到OFF位置时,卡塑料片的地方有个缺口,然后塑料片就卡不住开关,按扭开关复位断电,齿轮也停转了。这种电子+机械的有个好处,就是你定8小时,它一定能给通8小时电,哪怕中途停了两个小时电,再来电它也会给你拼够8小时,停电时它会暂停计时,而那种上发条的纯机械就不行了,停电也会继续走。而电子的,停电会复位,带记忆又会增加成本,它这种设计堪称巧妙

网友:
那种直接插电的钟也是用50hz的交流电驱动指针的,只不过准确度和电的频率有关系

网友:
接卸的耐用,买过一个金科德的用了好多年都没坏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要运费的啊

网友:
听完楼主介绍觉得这种机械的还是有可取之处

网友:
我有一个公牛的,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价格便宜啊  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那种拨片式的。

网友:
看来这个好,那种电子的插在插座上一直通着电,感觉不安全。

网友:
12小时升级款。以前我买过10小时倒计时插座,两三月偷停。

网友:
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网友:
确实设计巧妙我也买了个

网友:
这个价格挺实惠的,可以玩玩

网友:
也有同款电瓶车充电用,比全电的耐用,而且断电后自动打开充电时间不变。五六年了除拆开加了一点润滑油没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