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搓的锂电池充电宝,用到60%电量就马上显示为0

楼主:
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
旧电芯?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应该是电芯该挂了的状况

网友A:
电量没校正吧?各种方案的充电宝主板,大多数需要做电量校正的,还有一些芯片,用内置库伦计计量电量,主板上有编程元件设置电池电量,有可能小电池设置了大电量,充电宝以为还有60的电量,实际电池已经精尽人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没校正吧?各种方案的充电宝主板,大多数需要做电量校正的,还有一些芯片,用内置库伦计计量电量,主板 ...

谢谢老哥,我是8节18650。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没校正吧?各种方案的充电宝主板,大多数需要做电量校正的,还有一些芯片,用内置库伦计计量电量,主板 ...

怎么校正呢

网友:
电池不行了应该是,换电池试试

网友:
有电压没电流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大,容量小了

网友:
4楼的回复靠谱,不过也要考虑旧电芯容量问题,最好每节都测试一下容量

网友:
多循环几次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校正呢

也遇到这个问题,主控板是装8节21700,我装了8节18650,就用到60%直接跳0,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一般电芯充电和放电有个曲线,比如,4.15V 100%,3.9V 75%,3.8V 50%,3.5V 25%,而不同电芯电压点不一样,比你的60%电压点,正好是3.5V,。。。。。。
很多电芯的1-2格电都是不准的。单片机控制的,没解。

网友:
我家快充的充电宝就是,10000MAH,换过2个电池,第3个电池电压不同,1格的电量,显示3格,但充不了几分钟,以前换电池都没事的。

网友:
板子有问题?!保护了??!换个单个电池连接放电看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
电芯不行,必须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