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520触摸板按键异常,拆机把光驱口弄坏。求个点位图

楼主:
w520有2套鼠标左右按键,第一次拆把c壳拆了,取下触摸板排线,键盘上的左右按键恢复正常。估计是触摸板的右键短路,到账系统认为右键一直按着。

第二次借了个塑料焊枪,因为是底壳破裂,就把机器几乎都拆了,拿出主板清灰,dp、vga哪里好多灰尘堵塞,装好后买了光驱硬盘盒,结果不识别,换回光驱,光驱也不识别不能弹出,只重启是光驱灯闪一下。拆机发现光驱接口好像是没5v电压了?

求个点位图。图纸街没账号、讯维没账号、51nb的账号忘了密码。

十年老机,拆机图网上很多。随手拍张,如要拆不敢下手的,近期可以交流。谢谢

楼主:
败在了灰电平衡!

楼主:
另外开机出现me is in recovery state,研究了几天,感觉都玄学了。我是在thinkpad官网下载“Intel Management Engine 7.1 微码程序(Windows 8/7/Vista/XP)”,运行一次,me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开机出现me is in recovery state,研究了几天,感觉都玄学了。我是在thinkpad官网下载“Intel Managem ...

但是更新me后,破解的bios好像部分失效了。内存变成了1333,aida读写速度都从20000M/s左右,降到10000左右。至少是17000降到11000。

网友:
W520 LKN-3 H0222-2?

网友A:
光驱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没什么用了

光驱硬盘盒,装第三块硬盘的

楼主:
应该是。看了才知道,或者看了菜发现看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