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集成显示屏的单片机

楼主:
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ZkyB6EWP/

思路来源:淘宝有卖集成OLED的开发板(下图),对于某些实验还是挺方便的,本贴重点不是这个OLED,是常见的数码管。

谈不上什么创意,就是致力于实验时效率高一点点,不把时间浪费在接线上,即插即用。

数码管引脚比较多,本人喜欢使用面包板,这两者不是说不能搭配,只是会增加大量接线乱糟糟,而且实验完成后拆掉想再次实验。。。一想起那些线都提不起兴趣。

视频中,把数码管直接背焊接到 STC8H8K64U-SKDIP28, 这样想做点 只显示4位数值或者时钟 的小实验就方便很多了,视频里这样事先烧录好程序,只需要接两条电源线就够了。

数码管种类很多,我这款14脚的淘宝都不卖了,现在都是12脚的。我想查下引脚都困难,无奈用2v电源挨个测试了一下,找出定义:

2481AS 14脚共阴数码管,实测如下引脚定义,写STC8H C89兼容的 keil 程序,点亮这款数码管:
P26                pin1        // com1
P27                pin2        // D
P10                pin3        // DP
P11                pin4        // E
P14                pin5        // com3
P15                pin6        // C
P16                pin7        // NA (=pin2)
P37                pin8        // B
P20                pin9        // com4
P21                pin10        // G
P22                pin11        // DP-UP 中间时钟冒号上 搭配 com3  ;  DP-DW 中间时钟冒号下 搭配com2
P23                pin12        // com2
P24                pin13        // F
P25                pin14        // A

代码呢,自然是劳模 DS 一行一行蹦出来的,蹦完后都不用看一眼,一个字不改上传就亮了。亮起来发现5后面多一点,然后去看看程序,原来DS故意的

网友:
只能说是做了半成品了

网友:
茶刚完成的一个完整项目  用了1个4位数码管和1个点阵屏
数码管屏主要用于日常时钟显示,也有配合其它功能显示特定信息

虽然所有信息都可以在点阵屏上显示   但数码管用于时钟显示   感觉更好些
所以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