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470或245焊台,发现有些宣称400W,有些宣称500W,功率为什么不同?

楼主:
想买个470或245焊台,发现有些宣称400W,有些宣称500W,功率为什么不同?是电压不同吗?
400W那个好像是用的九号技师的开源固件?九号技师的用470烧水也只有400W吗?那些烧水能500W的是怎样做到的?看500W的屏幕没有400W那种曲线,不知道好不好用?
选哪种比较好?

另外看到还有分体式的,但要找48V 7.5A以上电源,家用的这么大的电源有哪些可选的?

网友A:
根本没必要,JBC就是一阵风,总是盯着你钱包里的钞票,还没长记性,迟早要把你骗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必要,JBC就是一阵风,总是盯着你钱包里的钞票,还没长记性,迟早要把你骗光 ...

主要是看上了那块吸睛的炫彩屏幕!

网友:
电压够高,发热丝电阻够小,就可以狂加大电流,因为烧水,发热丝不容易烧断,实际使用并无多大意义。

只要不是焊接那种铜排什么的,一般家用维修100W就够了,250W就可以应付修锂电池组那些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必要,JBC就是一阵风,总是盯着你钱包里的钞票,还没长记性,迟早要把你骗光 ...

那只是区区几元的事,放心去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上了那块吸睛的炫彩屏幕!

收藏、抚摸、拥有党需要的是屏幕,而不是电铬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必要,JBC就是一阵风,总是盯着你钱包里的钞票,还没长记性,迟早要把你骗光 ...

说的对。其实t12就足够用了,而且超级好用。几十块就搞定了。但是中国人的特点是喜欢尝试新品,所以说很多商家就利用了这一点了。

网友:
你就买一个jbC,九号技师的,放心大胆的用,别计较这些参数,本人专业维修鼠标。焊台用过不少。

网友C:
买卖鱼网友diy的那种,分体式的,用笔记本的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其实t12就足够用了,而且超级好用。几十块就搞定了。但是中国人的特点是喜欢尝试新品,所以说很 ...

我早就看穿了这点,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不花钱的玩玩,要花钱的直接滚。半分也不让它们赚走,就看着

网友D:
因为,头子不一样,我的470头子是5欧的进口版本,也有国产8欧版本的烙铁头

网友E:
DIYT12 + 国产头 不如  DIY 245+ 国产头 (性能)

不需要频繁大面积化锡,

DIY 245+ 国产头 不如 DIY12 +2手原装头   (耐用,便宜)

T12数控一套+原装2手头, 几十块到150 就够了.

DIY245 成品, 几乎在 150~400 块.

其实大面积化锡可以买个百来块的预热台 (或风枪),配合T12,绝对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YT12 + 国产头 不如  DIY 245+ 国产头 (性能)

不需要频繁大面积化锡,

非常对。新手上路喜欢考虑万一的情形。

网友F:
看一下官网关于“重负荷控制主机 HDE-2HUD”的介绍就明白了,那些宣称250W以上的焊台,都是拆白党

主机最高峰值才250W,烙铁头能超过这个数值那就是“神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头子不一样,我的470头子是5欧的进口版本,也有国产8欧版本的烙铁头 ...

如果是5欧版配48伏电压,48*48/5=450W 确实接近500W。但拼多多上300元的会配进口头吗?或者可能配的是钎焊嫁接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官网关于“重负荷控制主机 HDE-2HUD”的介绍就明白了,那些宣称250W以上的焊台,都是拆白党{: ...

官方电压才42V吗?国内卖的那些好像都是48V,都是超频超压使用?

网友:
国产广告看看就好。大字乱来,小字免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卖鱼网友diy的那种,分体式的,用笔记本的电源供电。

分体的想找48V电源好像不好找,我看一般是拿明纬的电源改,但明纬电源如果不改壳子用螺丝接线有点担心触电,如果改壳子又要买壳子改。

想问下如果买个一体的,加装个直流输入方便在户外接电源用,好加吗?需要注意防倒灌吗?

如果好加的话买一体的改方便点。如果不好加,就考虑买分体的再买电源买壳子。

网友:
烙铁头 好镀层成本太高   就只有堆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体的想找48V电源好像不好找,我看一般是拿明纬的电源改,但明纬电源如果不改壳子用螺丝接线有点担心触 ...

家用的话,245绰绰有余。绰绰有余。没必要470. 245用笔记本电源5525接口的。性价比超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