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把uno程序移植到air001上太难了

楼主:
把uno程序移植到air001上太难了,各种问题,意想不到的

内存不够,有些代码根本就不能用,目前显示还没做好呢

网友:
用寄存器写

网友A:
庙小还养大和尚纯纯的自己找虐,像楼上说的别用anduino框架了直接用外设库写

楼主:
哈哈,我不懂寄存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庙小还养大和尚纯纯的自己找虐,像楼上说的别用anduino框架了直接用外设库写 ...

哈哈,本来是图简单,你这不搞复杂了吗

网友B:
又在搞什么高大上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在搞什么高大上的项目?

没搞什么,只是想把东西做小一点

网友C:
你天天折腾,也不弄些成品出来让我们换购。

网友:
程序不好下刀就砍字体,一个毫欧表能有多大的代码

网友D:
avr 往 cm0 上移植,还因为资源不够而失败了,这讲出来 cm0 多没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天天折腾,也不弄些成品出来让我们换购。

哈哈,M币有毛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vr 往 cm0 上移植,还因为资源不够而失败了,这讲出来 cm0 多没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r 往 cm0 上移植,还因为资源不够而失败了,这讲出来 cm0 多没面子

哈哈,只能说它软件程序做的太差了

网友E:
我记得001的arduino跑个空main flash就已经占了60%了,之前搞血氧传感器,拉个u8g2再加个血氧的库flash就已经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001的arduino跑个空main flash就已经占了60%了,之前搞血氧传感器,拉个u8g2再加个血氧的库flash就已经 ...

就是这个问题,优化太差

网友:
会写代码都是大神,我板凳瓜子观看

网友:
M可以换钱呀,或者你挂闲鱼呀。

网友F:
uno 328P只有2KB内存 可以用atmega1284P 十倍的内存=20KB 迁移成本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uno 328P只有2KB内存 可以用atmega1284P 十倍的内存=20KB 迁移成本最小

哈哈,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