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给魔狐MF12充电宝换电池,但想无损拆开外壳似乎不太可能,老鼠拉龟......

楼主:
很久前(看外壳图案应该是牛年出的,距今有五年了)买了这个充电宝,因为很轻便小巧,协议和接口又比较全,所以用得比较多,给手机补一次电是绰绰有余的。
但毕竟时间长了,电池衰减在所难免,现在容量已经急剧下降。
这充电宝用的是两个三洋的铝壳电芯并联,网上有卖的,想把电池换了。
看外壳上没有螺丝,是卡扣固定的。
不过,用不锈钢撬棒在壳子上比划半天,纹丝不动,缝隙实在过于严密,而这塑料又很坚硬,想无损拆开外壳似乎不太可能,老鼠拉龟无处下手。
实在不行就只有破坏性拆解,换电池后再想办法修复外壳。
实在不想浪费这块板子。
如果要换外壳,想过换个大点的外壳,把原来5000mAh的电池换成10000mAh大容量的,但芯片的库仑计要重新校正才能正确显示新电池的容量百分比。
问了一下AI校正芯片(智融SW6208)库仑计的方法,发现Kimi有很详细的方法,比DeepSeek好用太多了。
另外,魔狐这家公司之前出了不少精致的产品,但突然就销声匿迹,不知道哪里去了。

得再想想办法拆外壳。

.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透明外壳能看到卡扣位置,直接撬

楼主:
想过用榔头,但又怕控制不好把主板弄坏了。
先想想用钻用锯,大力奇迹方案留到最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外壳能看到卡扣位置,直接撬

塑料太硬了,撬棒插不进去。
可能要用台钳把充电宝固定好,用小锤子把撬棒敲进去缝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太硬了,撬棒插不进去。
可能要用台钳把充电宝固定好,用小锤子把撬棒敲进去缝隙里。 ...

有台钳就用台钳夹边稍微施加压力,外壳变形了撬棒就能插进去了

网友:
电池容量小了些

网友:
把一字改刀磨薄一点,看能不能撬开。

网友:
台钳夹宽边,有点变形就可以了

网友:
外壳有可能被破坏,最后用强力胶3粘牢。

网友:
半透壳还挺好看,都是卡扣,用薄铁片插进去拆

网友:
外壳能看到卡扣的位置,从卡扣位置撬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塑料一碰就坏,不好拆

网友:
外壳好看,但无损拆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