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 开卡迷思,开卡掉盘,再也认不到主控

楼主:
3268 8ce版本,使用同样的颗粒 ,b0k 144g的,同样的板子,一颗可以force ddr,另一颗就说不支持

颗粒是每个3ce的,已经调整到连续了。

单贴一个nand开:
--不支持force ddr的那颗也开不出来 verify cid/isp 卡死。
--支持force ddr的那颗,可以开出来的,但是不支持usb3.0,usb3.0插入灯是不亮的

两颗双贴开卡,也是verify cid/isp卡死掉盘

换了另一个软件开卡Star_SM3268AB_Q1020_Prescan_B05_B16_B0KB_Only,不到几秒钟,就掉盘了,然后主控就认不到了,不管usb2/3插入都是不亮灯,我拆掉所有nand,短接rom模式,能亮灯,但是识别不到主控了,磁盘管理里面看不到,这是咋回事?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了,板子上最大的1r0那个电阻,变成9欧了,这个绝对是开卡过程中自己坏的,我就没有动过板子,真是奇怪:

换了另一个软件开卡Star_SM3268AB_Q1020_Prescan_B05_B16_B0KB_Only,不到几秒钟,就掉盘了,然后主控就认不到了,不管usb2/3插入都是不亮灯,我拆掉所有nand,短接rom模式,能亮灯,但是识别不到主控了,磁盘管理里面看不到,这是咋回事?

网友A:
研究下设置,类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下设置,类型对不对

主要单开,有一颗是能开的;另一颗不能开的,我试过mutiple erase all清空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清空的不彻底

网友:
3ce的默认forceflash.set里面没有3路交错的参数,导致容易掉盘以及读取写入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