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原来液晶屏不需要供电也能显示

楼主:
做了半天我才想起来,并没有给液晶屏供电,只是接了信号线和底线
但是它也能显示,只要调高对比度,哈哈
光靠信号线的能量,它就可以显示

网友:
什么原理?
没电哪来能量做功。

网友:
信号线上有微弱的电压电流吧,虽然微弱,带动小液晶屏也够了。

网友:
你说的是背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
没电哪来能量做功。

信号线的能量吧

网友:
LCD液晶屏本来就没有供电线的,是信号有电压就能显示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液晶屏的功耗真是小啊

网友:
供电只是背光,有些屏幕不带背光的也是接信号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
想想太阳能都能驱动的液晶板,耗电能有多大,一个土豆也能带起来。

网友:
液晶屏的驱动电流很小就可以啊

网友:
背光反射,液晶分子偏转,能量基本纳瓦级的

网友:
这么说液晶很省电

网友:
发光二极管也可以看做是信号线驱动,这个得解码编码芯片还是直驱

网友:
这种液晶屏本来功耗就很低,常见的这种液晶屏要是有单独供电线的话,基本都是给背光LED供电的

网友:
液晶显示屏不会自主发光,没有背光是不能显示的,黑色的字符是阻挡了背面的光线形成的结果,没有专门的背光放在全黑的环境下是看不到字符的,很多液晶显示的设备没有加背光电路,市场上大多数计算器都是这样的,但是液晶屏背后都有白色反光膜的,巧妙使用了自然界的光线,作为背光,不知道本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希望高手指导。现在手机上用的OLED屏已经不是液晶屏了,是自主发光的,也不需要背光了。

网友:
电子表靠一个纽扣电池,能用几年呢

网友:
真的吗?太神奇了

网友:
信号线上有ESD管,通过ESD给电源供电了

网友:
这个有点神奇了,毕竟里面还有驱动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