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买3年海信洗衣机不开机

楼主:
22年买的洗衣机,每天用。每次插电后都要等十几秒才能开机,这几天不开机了。刚开始上电等半小时能开机,用了两天,现在等两小时也不开机了。

拆开看了那个大电容,在线(已经放了一晚上,当然没加电)量了大概8uf,标准是10uf。请教大家这个容量够用吗,还是说还得拆开面板再查
查。

主板拿出来了,可是打胶不能换电容。这个型号是hb9035da,网上的主板是hb80da,主要配件一样,有些小元件位置不一样,就怕洗衣程序不对。

网友:
三年【计划性报废】的时间掐得可真准。

网友:
楼主懂电吗?不懂还是找人修吧,不开机和这个电容无关

楼主:
   换15uf电容也行吗

网友:
应该是主机板的问题吧。

网友A:
直接换个主板最快,这个电容如果坏了我觉得不只是不能开机,后面应该也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主板最快,这个电容如果坏了我觉得不只是不能开机,后面应该也不能正常使用。  ...

   看来还得拆面板看看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电机的启动电容吧……

网友:
这个大电容是电机启动电容,和不开机没有关系,不开机还是找主板的原因

网友:
插电面板都不亮的话和这个电容就没有关系了.先测量电源线是不是有断线或者接点断开没有电送到主板上再说吧

网友:
换个保险试试

网友:
电容不行了,误差百分之十就不行了,
但是故障在主板上,和这个容量下降点没关系,这个电容还带电感的哦!

网友:
海信以前用过一个大脑袋电视,用3年左右屏幕偏色了,以后再没碰过这个品牌

网友:
这种感觉就是电容的问题,但是你这个是电机的启动电容,再检查一下其它的电容吧

网友:
这个不是电机电容吗?

网友:
插电不能开机和这个电容没有任何关系,检查主板才是正确方法。

网友:
电机不转跟这个电容有关系,不开机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机坏了

网友:
貌似还没有找到主要问题点

网友:
这个电容只影响电机能否运转,何况少2uf是没多大影响的